STM32在用SWD方式调试的时候怎么释放出TDITDO?

楼主(2010-11-16):
STM32在用SWD方式调试的时候怎么释放出TDITDO?
SWD方式,只用到JTMS/SWDIO和JTCK/SWDCLK,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让JTDI JTDO JNTRST当作普通IO口用呢?
普通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本人的系统用两线接口调试正常,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JTAG的其他IO才能使用SPI3。

网友B:
remap咯,仔细看下寄存器定义。

网友C:
呵呵,楼主偷懒! 按照你的能力,这个问题是再容易不过了,

网友D:
试过REMAP了,NND,又学到新东西了,不小心把JTAG和SWD都锁死了,只能通过ISP清除
不过现在看来,只能关闭JTAG或SWD之后才能用它们的复用IO口

网友E:
只要连出nRST到仿真器、烧录器,就不需要ISP清除了。
jlink有配套的小工具清除。
EP968更是自动清除,无需关心。

网友F:
还是pheavecn对这个更熟悉,不过看来想在SWD的过程中仿真剩余的那几个口是不可能了
不好意思呀版主,我这儿以出活儿为目的,不能花太多时间搞研究,偷个懒想捡个现成的,不过动手试了下还是有点儿收获

网友G:
Segger网上有jlink管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