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可以downflash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仿真

楼主(2009-08-07):
jtag可以downflash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仿真
jtag可以downflash 正常运行但是不能仿真可能是哪个脚有问题呀?3块板子有1个正常,2个有以上现象,自己焊接的,水平比较低,版主分析下是jtag的那个脚有问题呀?可以通过ulink2下载程序,但是不能仿真,ulink2是正版的。
焊接
程序

网友A:
不能仿真是什么问题?什么现象?能正常运行又是什么意思?你要仿真的代码用到什么外设了?
如果能下载,基本JTAG连线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不能仿真就是老在一个地方跳来跳去,还没有到我的程序呢,正常运行指的是下载的程序如果不仿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B:
这个比较奇怪,你是说还没有到main吗?
大部分这样的情况都是写flash算法与实际芯片不配,导致下载的代码出错,你确实能正常运行?是什么代码?

网友C(2010-11-1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换块板子就好了。那一块为什么不行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D:
这个不好说是jtag的那个脚有问题,得自己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