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在使用以太网的晶振问题

楼主(2010-11-19):
STM32F107在使用以太网的晶振问题
在网上看见ST的107教程上说,用107为以太网控制器提供时钟,在107上连接的晶体是25MHz,晶体必须用25MHz的吗?还是可以用别的晶体,如10MHz,PREDIV2为1/2,PLL3MUL采用10,这样10MHz/2*10=50MHz了,系统频率用10MHz/1(PREDIV1)*7(PLLMUL)=70MHz,这样行吗?两个频率不等,系统可以用用吗,比如以太网频率周期间隔是否都是200ns,还是几个周期长,几个周期短,另外系统时钟和以太网的时钟是否兼容,我指在进行接口数据访问时。
频率
时钟
以太网
接口

网友A:
如果你要用STM32F107为以太网控制器提供时钟,就必须用25MHz晶体,因为STM32F107输出的25MHz时钟是在PLL之前的信号,配置PLL不能改变为以太网控制器提供的时钟频率。

网友B:
在最新版说明文档的115/1072页的惨clock tree图中,画的很清楚,在MCO上使用PLL2CLK或PLL3CLK,不就可以将MCO设置为50MHz了吗?有MCO提供以太网时钟,只要MCO是50MHz不就可以了吗?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C:
可以使用PLL2或PLL3的MCO输出,但请注意PLL2或PLL3的抖动比较大,这样对外部的PHY要求也比较高。所以最好使用25MHz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