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校准问题,到底该怎么校准?

楼主(2010-11-19):
ADC校准问题,到底该怎么校准?
手册上说启动ADC校准前,ADC必须处于关电状态超过两个ADC时钟,即ADON = 0。
但是例程上怎么是先使能ADC(ADC_Cmd(ADC1, ENABLE)),然后再校准呢?
而且我改了程序,先校准后使能ADC,程序怎么就不对了呢?
到底应该怎么做
而且
时钟
程序

网友A:
手册上说启动ADC
校准前
,ADC必须处于关电状态超过两个ADC时钟,但没有说
校准过程中
也处于关电状态。
这里实际是说,校准前需要先关闭ADC,[打开ADC后]进行校准;换句话说,不能在ADC操作一段时间后,不关闭ADC的情况下,就再次进行校准。

网友B:
这样的啊,明白了
谢版主!

网友C:
虽然有点绕口,但还是挺明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