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能支持从机模式下的SSP通信吗?

楼主(2010-11-23):
请问:STM32能支持从机模式下的SSP通信吗?
请问:STM32 能支持从机模式下的 SSP通信吗? 一定要用硬件的,因为是从机,要用中断方式
通信
硬件

网友A:
什么是SSP通信?

网友B:
工业标准的六线同步串行接口
比SPI多了 输出帧同步信号 输入帧同步信号

网友C:
MCLK
SDO
SDOFS : SDO串行传输的帧信号输出
SDI
SDIFS:SDI串行传输的帧信号输入
cs

网友D:
STM32没有这样的硬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