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在线RAM调试可以,但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

楼主(2010-11-22):
请教版主在线RAM调试可以,但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
请教版主 我现在的程序时Z在线RAM调试可以,但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
整个结果都是乱的,之前使用VBT6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FLASH
在线
程序

网友A:
芯片是ZET6 使用的是DAC TIM2触发 DMA方式

网友B:
不明白。
如果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则一般这种问题与程序的时序有关。

网友C:
楼主把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