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AFIO的作用

楼主:
                                 在调试stm32的timer的OC输出时,我没有用到管脚remap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不用打开AFIO的时钟,但是不少区友认为要打开,AFIO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啊?请大家讨论

网友:
简单地说,只有用到了STM32参考手册中有关AFIO部分所介绍的功能时,才需要打开AFIO的时钟,否则不需要打开AFIO的时钟。

网友:
                                 谢谢版主指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不会再有区友弄错了

网友:
                                 外部中断也需要开启AFIO时钟。

网友:
                                 真不知道,为什么st把能remap能开启外部中断的这种模块叫做AFIO,让很多人和GPIO中的AF功能弄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虾米你们都用这种傻傻的头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