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用晶体确实很差!

楼主:
                                 但是改用有源晶体有明显改善!

网友:
                                 说说怎么差的,得有根据才有说服力呀

网友:
                                 以前论坛有啊,我是在一个插板上反复拔插吸尘器,很容易复位!我多一个心眼保留一个有源晶体,改用有源晶体怎么拔插都不会复位!

网友:
                                 补充,使用内部RC振荡器时,其抗干扰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给点数据说明一下,如何差了

网友:
                                 改用有源晶体,偶尔还是要复位不过比使用一般晶体还是好了很多!奇怪的是用三合一的体验板很好啊!我使用的是stm8s103 最后的后缀是Y板。三合一是stm8s105s4 最后的后缀是z板。是否st在后续产品上提高了晶体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
                                 有可能是提高了

网友:
                                 没有提高,我用的后缀是Z的,用晶振的话很容易死机

网友:
                                 感觉还行

网友:
                                 那要必需用晶体的话,用外部有源晶振吧。可靠性能提高很多!

网友:
                                 和楼主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