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FlashLoaderDemoV1.2无法使用com10以上的串口

楼主:
如附图:

我的程序已经改得可以了。请下载使用V0.7版。

网友:
看来ST原装的Flash Loader做的比较初学

                                 而且还不能搜索到COM4以上的串口

网友:
上面的com10是搜索到的。

                                 兄弟上次的com8问题应该与虚拟USB口有关。

网友:
什么意思?

                                 USB转出来的串口ST的软件不识别?

网友:
我的意思是st的并非不能搜索到com4以上的串口

(图中com10就是搜索到的)
但是有可能虚拟USB口,设置到com1也不能搜索到。

网友:
那就是USB转出来的串口ST的软件不识别了

网友:
呵呵,猜测而已。

兼容性问题很难做好的。
另外我已经解决串口调试软件接收显示过慢的问题了,现在100万个字符也不会滞后了,呵呵。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都还没搞清楚,怎么测着测着就Ok了,呵呵。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Flash Loader Demo V1.2发一份给我。我邮箱897118408@qq.com,急急,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