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C怎么采样不到0.2V以下的电压啊。
chg4476
chg4476

网友A(2010-02-03):
ADC怎么采样不到0.2V以下的电压啊。
如题!
进行背光控制的时候,发现背光的电压是在0 ~ 0.2V之间变化的,可发现ADC在0.2V以下就一直反应为0了。
请问有什么地方可设置吗。
谢谢!
电压

网友B:
改变了一下GAIN,可以侦测到了。
但是,增加GAIN的时候,发现低电压的时候,是增加了相对应的GAIN值,高电压时,例如3V,侦测的值没有变化,这个不是出现了非线性,怎么计算正思索中。

网友C:
正如预期一样,更改GAIN后,在未达到最高电压时,就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
现考虑,将几个AD分开来采样,不同的AD采取不同GAIN。

网友D:
积分: 87
专家等级:
roc_qiu发表于 2010-2-3 16:05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楼: 改变了一下GAIN,可以侦测到了。
这个GAIN通过什么途径来改变?软件写个参数?还是其他的手段。请大侠告知一下。我也遇到了楼上的问题,想解决。

网友E:
外围输入阻抗是多少?

网友F(2010-11-25):
怎样才能知道外围阻抗?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