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FSMC外接16bitNand时,输出的地址或命令是16 ...

楼主(2010-11-24):
请问STM32的FSMC外接16bitNand时,输出的地址或命令是16bit吗?
请问STM32F103VC的FSMC外接16bitNand时,CPU往Address section或Command section写入的地址或命令应该是16bit还是8bit?实际输出到数据总线上的是16bit还是8bit?

网友A:
请你最好先看看NAND的手册,谢谢。

网友B:
我是问FSMC的处理方式,跟NAND没关系吧。

网友C:
我现在手头没有NAND的资料,你能告诉我16位的NAND芯片要求,在数据总线上传输的地址和命令,是16位的还是8位的?还是哪种都可以?
如果是哪种都可以,那么需要区别FSMC的处理方式,如果只能有一种情况,则FSMC也不可能有其它处理方式。

网友D:
谢谢,我自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