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STM32GOIO管脚双向传输问题!

楼主:
咨询下STM32 GOIO管脚双向传输问题!
现采用管脚PD0-7  数据需要双向传输,即能接收数据,也能对外发送数据,那么是不是每次都必须设置方向??
比如接受数据时,要先设置管脚为输入..
发送数据时,又药重新设置管脚为输出..

>???

谢谢!

网友:
设置PD0-7为Output-Open Drain,同时没有引脚外接4.7左右的上拉电阻到Vcc,这样你可以将这些引脚同时用作输入和输出。
输出:写数据到GPIOx->ODR
输入:从GPIOx->IDR读数据

这个问题以前有网友问过,希望大家在提问时,先查看一下以前的帖子或着看看精华贴。

网友:
也就是设置:GPIO_Mode_Out_OD 模式?
还有不能上拉??要是外界芯片内部有弱上拉呢??
那是不是只有一会设置输入,一会设置输出?

网友:
                                 外界芯片内部有弱上拉作用是什么?

网友:
搜索以前帖子:
答:用户在应用中,如果需要使用一个GPIO既要用作输入也要用作输出的,可以将该引脚配置为Output-OpenDrain,同时在引脚上连接一个上拉电阻,用户在使用中即可将它用作(准)双向输入输出口。
    输出时: GPIOx->OIDR =输出值;
    输入时: 变量 = GPIOx->IDR;

那么 --外界芯片内部有弱上拉的话, 那应该不需要外界一个上拉电阻吧??
另外读GPIOx->IDR ,和写GPIOx->OIDR  有什么注意的么?
是不是读之前需要写1??

网友:
                                 PS: 是不是设置为Output-OpenDrain 后 还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切换???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为Output-OpenDrain 后 还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切换???
答:不需要。
你的另一个问题需要先回答我的需要知道的内容,才能回答你。

网友:
外界芯片内部有弱上拉作用是什么?:
这个外接芯片一般上受外部控CPU控制的管脚的内有弱上拉,比如CS#,RD#,这些控制管脚低电平有效...

PS:这个外接芯片是USB芯片CH375。不知道有没有人用stm32驱动ch375过没?
现在写最底层的读写函数... 读取回来的数据不成功.....

网友:
                                 外接4.7左右的上拉电阻到Vcc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实现双向操作很容易:
1)配置GPIO端口为开漏输出,并外接上拉
2)输出时:直接写GPIOx->OIDR =输出值
3)输入时:现在对应的端口输出"1",再读入GPIOx->IDR

网友:
实现双向操作很容易:
1)配置GPIO端口为开漏输出,并外接上拉
2)输出时:直接写GPIOx->OIDR =输出值
3)输入时:现在对应的端口输出"1",再读入GPIOx->IDR ...
外接上拉电阻是必须的么?? 如果这个管脚外界芯片 有内置弱上拉呢??

网友:
外部上拉的强弱主要看你对干扰、驱动和传输速度等的要求。

如果外界芯片有内置弱上拉,也建议你加一个10K以内的外部上拉比较好。

网友:
版主,我按您说的配置成OD,上拉4K7,输出正常,读取输入的时候总是高,为什么呢?我都快晕死了。

写IO的时候是GPIOx->ODR = xxx;
读IO的时候是先写1,然后XXX=GPIOx->IDR

网友:
为什么要读IO的时候是先写1,然后XXX=GPIOx->IDR?
为什么不直接读?

网友:
                                 只有先写1,才能读到管脚状态,如果IO输出口为0,这时不管IO管脚输入是什么电平从IO管脚读到的都是低电平

网友:
                                 要输入还不是要写1到ODR,反正都要走一步了,改一入GPIO的方向又有什么所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