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M8L152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在编译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Running Linker
clnk -m Debug\ad60m.map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ad60m.sm8 Debug\ad60m.lkf
#error clnk Debug\ad60m.lkf:1 segment .ubsct size overflow (685)
#error clnk Debug\ad60m.lkf:1 segment .bit size overflow (40)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ad60m.map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ad60m.sm8 Debug\ad60m.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错误提示.ubsct size 和.bit size溢出,单片机RAM容量为2K,请问对.ubsct size 和.bit size有什么要求吗?,小弟计算了一下,程序中RAM使用量应该在1.2K以内。

网友:
                                 用IAR吧,就不会有烦恼了!!!!

网友:
各位高手,小弟在编译程序时出现以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

Running Linker
clnk -m Debug\ad60m.map -l"D:\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Lib"  -o Debug\ad60m.sm8 Debug\ad60m.lkf
#error clnk Debug\ad60m ...
.ubsct 和.bit 都是放在第0页(0x00~0xFF),可以修改源代码来实现LZ的要求

网友:
                                 .ubsct 和.bit 都是放在第0页(0x00~0xFF),这个是固定的吗,能扩大范围吗?

网友A:
                                 问题已解决。编译器设置中把memory 设置成long stac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相同问题,用的STVD编译器,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编译器设置中把memory 设置成long stack

  5楼的处理方法很好, 问题已解决。编译器设置中把memory 设置成long stack,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