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29):
ST-LINK使用问题
调试程序时显示:connection error (usb:// usb): swim error[3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我用的是
3合1(STM32,STM8,STLINK)板
上的STLINK,MCU为STM8L152C6, 但直接用板上的STM8S207却可以连接的调试的。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error
程序

网友A:
ST-Link内部的软件需要升级一下,到ST的网站上下载ST-Link Update。

网友B:
楼上说的对,需要升级一下

网友C:
已经升级到V1.J11.S3版本,还是一样,还有比这个更新的版本吗?

网友D:
检查下你板子的情况吧,供电,连线等等。
V1.J11.S3可以调试STM8L152

网友E:
哪应该从你的STM8L的板子上找原因。

网友F:
STlink和板上的STM8S207有没有断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