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S103读取内部EEPROM为什么不行?

楼主:
void EEP_INIT(void)
{
    FLASH_CR1 = 0x00;
    FLASH_CR2 = 0x00;
    FLASH_NCR2 = 0xff;
    FLASH_DUKR = MASS_KEY1;
    FLASH_DUKR = MASS_KEY2;
    while(!FLASH_IAPSR_DUL);        /*等待写保护解锁*/
}

void EEPROM_WRITE(u8 addr,u8 dat)
{
    *((u8*)(addr + EEP_BASE)) = dat;
    while(!FLASH_IAPSR_EOP);        /*等待写完成*/
}

u8 EEPROM_READ(u8 addr)
{
    return(*((u8*)(EEP_BASE + addr)));
}

上面是我的代码,其中EEPROM_WRITE()函数可以正常操作任意地址的字节数据了。但是EEPROM_READ()函数怎么都读不到东西。希望知道的人给提示一下啊!

网友:
                                 你读不出来怎么知道写进去是对的啊?

网友:
                                 拜托,楼上的,我用STLINK调试的啊,可以查看EEPROM的,为什么没人告诉我怎么读啊???

网友:
                                 如果断电后你写入的数据还可以通过STLINK调试看见,说明你的EEPROM_READ()函数有问题,你可以看看这个函数的汇编代码,是否有被优化掉的指令?

网友:
                                 我狂汗,还真的是被优化掉了,难怪打断点的时候都不能在EEPROM_READ()这读呢!汗,那我现在程序不能优化了不是!

网友:
试试看把这个函数写成一个宏定义,例如:

#define EEPROM_READ(addr) (*((u8*)(EEP_BASE + addr)))

网友:
                                 被优化不一定是cut了,可能和其它部分合并了。

网友:
                                 版主似乎总是一句话就说中问题的核心了

网友:
MPAK 正基 AP6256 是一款完整的 Wi-Fi 和蓝牙功能模块,具有无缝漫游功能和先进的安全性,还可以与不同供应商的 802.11a/b/g/n/ac 1x1 接入点进行 SISO 标准交互,并可以完成802.11ac 单流速度高达 433.3Mbps,用于连接无线 LAN。此外,AP6256 还包括用于 Wi-Fi 的 SDIO 接口、用于蓝牙的 UART/PCM 接口。此外,这款紧凑型模块还是 Wi-Fi + 蓝牙技术相结合的整体解决方案。该模块专为平板电脑、OTT 盒子和便携式设备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