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调试出现的问题

楼主:
#error clnk Debug\ed.lkf:1 segment .text size overflow (87)
The command: "clnk -l"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Lib"  -o Debug\ed.sm8 -mDebug\ed.map Debug\ed.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加了几句代码 就出这个错误了 不加就没事

网友:
                                 把不加那几句代码的MAP表贴出来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主:你的错误信息说,你的代码太长了,超出了范围。

每次有错误时,看看错误信息说明,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把相应的头文件包含进去

网友:
                                 超出范围意思是RAM空间不够?

网友:
                                 问题说明不详细,

网友:
FLASH空间不够
TEXT 是指可运行的代码长度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能是编译器的代码限制有关

网友:
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库函数的方法,建议把没用到的删掉一些。
压缩下程序的空间。

网友:
                                 在编译器设置中使用大堆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