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变量可否放在zeropage呢?

楼主(2010-08-06):
局部变量可否放在zeropage呢?
这个要看编译器如何分配。
记得Cosmic默认就是把局部变量分配到zero page,不需使用@tiny修饰符。
编译器
如何

网友A(2010-12-01):
2#
???
C语言局部变量应该分配在 堆栈或者寄存器里。
如果是分配在堆栈,那么它的位置与SP相关。
只有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才能编译的时候 定位。
------------------------------------------------
当然,KEIL C51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