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的EEPROM写入后加锁,抗干扰性能明显下降???

楼主:
我在用STM8S207CB设计一个无线模块,模块的参数都是保存在EEPROM中的。测试中发现在带电拔插模块时,参数有时会改变,经过多次测试,发现规律如下:如果修改了参数后没有按过复位键(直接接到复位引脚),带电拔插时,参数一定会变;如果按过复位键,或是没有修改过参数,则拔插不会修改参数。
参数修改代码如下:
  #define DataLock() FLASH_Lock(FLASH_MEMTYPE_DATA) //Lock the eeprom
  #define DataUnLock()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Unlock the eeprom

  DataUnLock();
  myShortAddress_eep.Val = myShortAddress.Val;
  currentChannel_eep = currentChannel;
  DataLock();
我初期怀疑是EEProm加锁不成功的原因。后来在加锁之后尝试修改eeprom的参数,发现修改不了,说明加锁发生了作用。
尝试使用软件复位代替复位键,发现带电拔插仍然会改变参数。
尝试直接给模块断电,再通电,而不是带电拔插,则参数不会改变。
我现在怀疑EEPROM被写入后,虽然是被加锁,但抗噪性能明显下降,只有硬件复位才能恢复其高抗噪性能。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EEPRom这么容易受干扰?

网友:
最好是写个简单的project来确认下你的判断。
我用过stm8s的eeprom和flash存数据,没发现问题。
实际上由于stm8s的eeprom和flash其实是同一回事,真的掉数据的话,程序代码也会掉的。

网友:
                                 再好好检查一下,试一试别的地址上,或写个简单的程序。

网友:
                                 写个简单的程序检验一下你的判断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经过分析,发现是RAM的资料在上电过程中异常,造成EEPROM的资料也相应改变了。取消了他们的关联之后,EEPROM的资料就很稳定了。

网友:
                                 那肯定的啦。

网友:
你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发现我用的STM8S,原来保存到EEPROM的值,在重新上电后,再读取出来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