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2C接口有问题吗?

楼主(2010-11-02):
STM32的I2C接口有问题吗?
前阵子有个项目,用了STM32F103,I2C总线上挂了两三个器件。读写器件时,总是等待某标志位出错。 由于时间紧,只能模拟I2C了。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貌似有哥们遇到类似问题,说是ST官方的errata承认I2C有问题。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 希望赐教!
merci ~
标志
网上
接口

网友A:
有没问题不知道,但效率确实比IO模拟的高太多了

网友B:
普通配置一下参数什么的,建议还是IO模拟算了,基本所有处理器通吃,而且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不缺那点Flash——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慢了

网友C:
不模拟为好。
是在搞不好,没办法再模拟吧。
尽管用I2C模块会很困难,但是一旦攻克,以后就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如果时间不是很紧张,连这个都不愿搞定,如何面对其他困难。
顺便说一句,
stm32的I2C用着不错,尤其是结合DMA应用更好。

网友D:
回楼主:Errata sheet中记载了已经发现的I2C模块的问题,也提出了回避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ST网站下载有关的Errata sheet。

网友E(2010-12-04):
现在有个新项目,我正考虑用不用STM32呢,最大的疑虑就是I2C,我是让这个I2C弄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