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检测芯片的好坏

楼主:
我做了块板子,也焊好了,CPU是STM32F101
使用外部晶振 和内部晶振 均不能使其运行,板上没有JTAG ,程序使用串口下载的。
现象是 使用外部晶振是 晶振不起振,后改用 内部 也不行。 程序没有问题(程序是在STM32F103上 按36MHz 能跑起来)

请问现在能否说明是我的单片机 坏了。 怎么检测。

网友:
                                 买一个新的替代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别的办法没?
不然 我只能这么做了

网友:
                                 在103上跑起来,并不能推理出能在101上跑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很郁闷 就是IC 坏了。 我 重新焊了一块就好使了。目前使用内部晶振,外部晶振依然不起振,打算换个晶振再试试。 准备结贴。
另外,我配置103的时候考虑到 101兼容了 时钟为36MHz 功能只是 GPIO。

网友:
怎么坏的呢? 静电有可能吗?
振荡器错误,倒是可以通过软件(检测振荡的寄存器)来判断, 但是如果其他模块呢? 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说“程序使用串口下载的”

既然能够通过串口下载程序,说明芯片没有坏,还是你自己的原因。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我开始也认为是我扳子的问题, 我各种换器件, 查焊点,没办法的情况下,我把这个扳子的件拆了,重焊接到新扳子 上(除了CPU), 这样之前的程序也就好用了.

不排除是扳子 制版有问题 或我焊接 有问题.
至此 内外部晶振 均可用.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