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端口重映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2-02):
STM32F103C8端口重映射问题,请高手指教
版主好,现在我有了3合1的板子,基本的按键和LED都测试过了,现在需要自己使用这个芯片,但是在绘制原理图时遇到了问题。就是端口重映射。我现在想使用这个STM32最小系统版上的芯片,它只有48脚,我想用两路PWM,一个USART,一个CAN ,一个I2C,三路模拟量输入。这些管教怎么配置。在配置TIME1时,四个通道,我只想用两个可以吗?剩下的两个通道可否配置为其他的外设,或者当做GPIO来用??能否给出一个配置方案来??非常感谢!!
芯片
按键
通道
外设

网友A:
补充说明:我在网站上看到USART一共有五个引脚,硬件流控可以不使用,但是其他的外设,比如AD,TIMEX,通道是否也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B:
高手们,给小生,开开窍吧。

网友C:
TIM不用的通道可以做GPIO使用;USART上只要不使能不用的信号,对应的引脚也可以做GPIO使用。

网友D:
恩,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配置为其他的外设引脚??

网友E:
这要看具体是哪个外设,有些可以有些不行,详细情况在堪误手册中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