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C驱动DM9000AEP问题

楼主:
我做的学习板上扩展了一个DM9000AEP,从网上下载了安富莱网络测试程序“Ex011-TCP通信_uIP”,在址改了,也修改了相应的FSMC的初始化及DM9000的IO和DATA的地址,编译过了,也可以稳定地读出ID号,但DM9000AEP的LED指示灯就是不亮,想问一问可以检查什么寄存器看到DM9000的工作状态呢?我看了GPR的0位=0,即PHY打开了电源的。现在没招了,到这里来请教,各位读MAC是自己添的,打印ID号也是自己添加的。
**************************************************************
Example Name : uIP TCP Demp
* Update Date  : 2010-02-01
* StdPeriph_Lib Version : V3.1.2
*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 QQ    : 1295744630
* Email : armfly@qq.com
*************************************************************
DM9000AEP ID=0xa469000
DM9000AE Detect Ok, vid&pid = 0A469000
uip_inituip
ip address : 192,168,1,10
uip route address : 192,168,1,1
uip net mask : 255,255,255,0
MAC_ADDR:00:60:6E:90:0A:AE

网友:
网络相关的图纸。网络的片选是用NE3(PG10脚)译码得到,地址偏移是0x14和0x16,网络程序是用查询方式。

网友:
                                 DM9000可以上百兆吧?

网友:
我做的学习板上扩展了一个DM9000AEP,从网上下载了安富莱网络测试程序“Ex011-TCP通信_uIP”,在址改了,也修改了相应的FSMC的初始化及DM9000的IO和DATA的地址,编译过了,也可以稳定地读出ID号,但DM9000AEP的LED指 ...
但DM9000AEP的LED指示灯就是不亮
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检查一下DM9000的25M时钟。

网友:
                                 时钟是起振了的,稳定的25M。我现在基于以前做好的一个DM9000AEP的模块,在板子上先测试一下代码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该模块是稳定的。

网友:
                                 不好说,说实话,我也买了这个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玩呢!

网友:
                                 王老兄,您也在啊

网友:
我用以前做的一个外扩的DM9000AEP的板子就能正常,所以我肯定,是这个板子上网络这一片的电磁兼容出了问题了。程序是没问题的。唉!我做了不下10次DM9000的布板,均是正常的,没想到这次竟然出这样子的事情。

DM9000芯片的地平面需要分离出数字与模拟两部份并通过一点连接在一起。以前全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这次就偷懒了,把DM9000用的电源用磁珠分离出来后,整个芯片部份用了同一片地,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
DM9000AEP EVB sch,DM9000EP,DM9000CEP

我来提供点DM9000AEP,DM9000CEP硬件设计资料

EVB为最精简的DM9000AEP EVB ,同样适用于DM9000CEP,因为DM9000AEPDM9000CEP pin 2 pin. 工程师朋友可根据自己的系统需要选择接口为8bit 或者16bit.方便广大工程师在自己的系统上快速,节约成本扩展以太网接口. EVB 板子接mcu测试通过,并附送相关例程,orcad sch,PCB文件(DM9000AEP200N sch pcb等文件)

DM9000AEP DM9000CEP PCB

DM9000AEP DM9000CEP PCB

DM9000AEP 200N.rar

DM9000AEP DM9000CEP EVB,SCH,DRIVER

网友:
DM9000AEP

现在的网卡芯片都上不了百兆。我们的工程师用这个都很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