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出现问题

楼主:
请版主及各位朋友看看,我用定时器1做脉冲信号的输出,程序编译时候TIM1出现了好多错误,但是我明明已经把stm32f10x_tim.c这个文件加入到了工程项里面,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检查一下工程里面是否包含该文件的头文件!

网友:
                                 检查一下头文件

网友:
                                 stm32f10x_tim.c这个头文件已经添加到工程里面了啊

网友:
                                 要#include“stm32f10x_tim.h”;,而不是stm32f10x_tim.c

网友:
                                 在stm32f10x_tim.c这个文件的下拉菜单里面已经包含了stm32f10x_tim.h这个文件,但还是不行

网友:
                                 不是在stm32f10x_tim.c中包含,而是在你的应用程序中包含。

网友:
                                 应用程序中也包含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郁闷啊,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