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仿真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5):
STM8的仿真问题请教
开始弄STM8了,编程环境STVD V4.1.2,编译器Cosmic V5.2.6,仿真器ST-LINK。
写第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初始化,灯闪),但是仿真时会出现如下问题:进入仿真界面,单步执行,跳出对话框显示"Error:cannot find bounds of current fuction",但是用全速运行暂停后又可以单步,或者在main程序第一行设个断点,全速到该处后再用单步也可以,一旦执行复位问题又出现了。
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呢?谢谢各位给建议了!
仿真器
编程
current
cannot
编译器

网友A:
?2楼兄台的意思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进调试界面前,在Main函数那里加个断点,否则进去就全速跑了。

网友C:
to 4楼:
我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复位后它总有个执行点啊,为什么复位后单步执行会报错,还一定得先在第一行设个断点,全速到这里后再单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