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写SD卡,能否在sd卡上移植fatfs,通过stm32读sd卡中的 ...

楼主(2010-12-10):
pc写SD卡,能否在sd卡上移植fatfs,通过stm32读sd卡中的文件呢?
如题,请高手指点!
另外,我使用fatfs格式化sd卡后,sd卡的每一个扇区数据都一样,fat区也被损坏,是不是sd卡坏了......

网友A:
1. 可以
2. SD卡没那么容易坏,再拿到pc上格一次,如果能格能复制文件就没坏
3. 出现每一个扇区数据一样的情况,要么读取扇区函数有问题,要么fatfs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B:
我的SD卡插到电脑上面没有反应,检测不到,我检查了,不是驱动的问题;
我之前做过一个U盘,后来由usb控制sd卡,通过usb接到电脑上后能检测到,通过winhex可以看到sd卡里面的数据,每个扇区都一样,格式化后每个扇区的数据都变为0,重新上电后每个扇区数据仍然一样,与没格式化之前一样,应该是sd卡无法写入,这样能否说明sd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