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设置推挽输出后管脚状态?

楼主:
请教!

STM32管脚复位后为高阻抗输入状态,
然后我配置该管脚为推挽输出。
但是并不赋值0或1。
请问这时候是输出的0,还是1,还是继续保持高阻抗输入状态,直到第一次赋值?、

请教大家!

网友:
                                 你可以自己先想想,这个问题很容易的。

网友:
嘿嘿,本人愚钝
要不是我想不出来,真不敢来麻烦大家。
请版主明示。

网友:
好吧,提示一下,请问不对寄存器赋值它的内容是多少?
A. "1"   B. "0"   C. 不确定    D. 复位状态

网友:
                                   我选 D. 复位状态

网友:
                                 好啦,你自己找到答案了,

网友:
哦,那配置完后,未赋值的时候是低电平推挽。
谢谢!结贴!

网友:
                                 哈哈,我说嘛,这个问题很容易的!

网友:
                                 版主是在诱导是解决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