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S-discoveryRST引脚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求助STM8S-discoveryRST引脚出现的问题
前段买了个STM8S-discovery ,最近烧程序出现问题,STM32出来的RST脚一直是低的,导致程序下不进芯片,诸位有碰到的吗?
芯片
程序

网友A:
检测一下板子是否有什么地方与RST短接,造成RST一直为低。

网友B:
我曾经碰到过,就是由于短接引起的

网友C:
买的板子没动过元件啊,我自己租的板子RST脚没有短接的地方啊,现在悬空都低,怎么能修复呢,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