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时钟源问题

楼主:
um0427\Project\Examples\TIM\TimeBase例程中,
/* ---------------------------------------------------------------
    TIM2 Configuration: Output Compare Timing Mode:
     TIM2CLK= 36 MHz, Prescaler = 4, TIM2 counter clock = 7.2 MHz
    CC1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CCR1_Val = 146.48 Hz
    CC2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CCR2_Val = 219.7 Hz
    CC3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CCR3_Val = 439.4 Hz
    CC4 update rate = TIM2 counter clock / CCR4_Val =  878.9 Hz
  --------------------------------------------------------------- */
其中,TIM2CLK= 36 MHz,这个应该是APB的频率
但是为什么Prescaler = 4时 ,    TIM2 counter clock = 7.2 MHz ?
难道是TIM2 counter clock = 36 / (4+1)= 7.2  ?

网友:
又是一个不认真阅读STM32参考手册的。
参见下图:

网友:
                                 其实简单地推理也能看出端倪,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果Prescaler = 0会有什么结果?同理如果Prescaler = 1会有什么结果?依此类推,不难得出结论。

网友:
                                 哈哈,谢谢各位。手册太长,哪有功夫全看一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