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PIO的十大优越功能综述

楼主:
前几天Hotpower邀请大家讨论一下GPIO的功能、性能和优缺点(STM32的GPIO很强大~~~),等了几天没见太多人发言,但综合来看提到了3点:1)真双向IO,2)速度快,3)寄存器功能重复。关于第3点有说好,有说多余的,见仁见智。

下面我就在做个抛砖引玉,根据ST手册上的内容,简单地综述一下GPIO的功能:
一、共有8种模式,可以通过编程选择:
  1. 浮空输入
  2. 带上拉输入
  3. 带下拉输入
  4. 模拟输入
  5. 开漏输出——(此模式可实现hotpower说的真双向IO)
  6. 推挽输出
  7.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8. 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模式7和模式8需根据具体的复用功能决定。

二、专门的寄存器(GPIOx_BSRR和GPIOx_BRR)实现对GPIO口的原子操作,即回避了设置或清除I/O端口时的“读-修改-写”操作,使得设置或清除I/O端口的操作不会被中断处理打断而造成误动作。

三、每个GPIO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便于系统灵活设计。

四、I/O口的输出模式下,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这有利于噪声控制。

五、所有I/O口兼容CMOS和TTL,多数I/O口兼容5V电平。

六、大电流驱动能力:GPIO口在高低电平分别为0.4V和VDD-0.4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8mA电流;如果把输入输出电平分别放宽到1.3V和VDD-1.3V时,可以提供或吸收20mA电流。

七、具有独立的唤醒I/O口。

八、很多I/O口的复用功能可以重新映射,见:你知道吗?STM32上很多管脚功能可以重新映射

九、GPIO口的配置具有上锁功能,当配置好GPIO口后,可以通过程序锁住配置组合,直到下次芯片复位才能解锁。此功能非常有利于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下保护系统中其他的设备,不会因为某些I/O口的配置被改变而损坏——如一个输入口变成输出口并输出电流。

十、输出模式下输入寄存器依然有效,在开漏配置模式下实现真正的双向I/O功能。

我这里总结的不一定全面,请各位补充,并讨论各种功能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
有些不放心~~俺要做实验证实才放心~~~

十、输出模式下输入寄存器依然有效,在开漏配置模式下实现真正的双向I/O功能。

网友:
就知道你会追过来,另一贴子中有一张图

                                 可以看到输入和输出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网友:
哈哈~~~文盲看图更快些,搞清楚了~~~谢谢!!!

网友:
俺再劳驾香主一下:有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吗???

                                 这样俺就不用外挂上拉电阻了~~~

网友:
不好意思,STM32没有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

                                 只能用外挂上拉电阻了,好在价钱不贵,嘿嘿~~~

网友:
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

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是不支持的:
STM32英文版Rev.2参考手册,第5.1.8 "Output configuration"写清楚了:
The weak pull-up and pull-down resistors are disabled

网友:
呵呵,很强大~ 很和谐~ 收藏!

网友:
没有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那么IIC操作需要加上拉电阻吗

                                 没有开漏且上拉的输出模式,那么IIC操作需要加上拉电阻吗?不方便啊。可要小心了。

网友:
开漏双向IO在模拟串行通信和IO自检方面的优势

8031的准双向IO的成功,也支持了它能在业界存活的时间更长,当然AT89C51
是后继者中最大的功臣~~~

准双向IO实际就是带上拉功能的开漏输出且能读写的双向IO,它在速度允许时,

几乎可以模拟任何串行接口,特别是将SPI接口的MISO和MOSI短接变为单线双向

接口SIO.

虽然它的拉电流很小,但对保护IO不受损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如果大家都是这种准双向的IO接口,那么大家线与又有谁害怕IO被毁呢???

所以这种准双向IO的优点就可以实现IO的自检,在配合下面的"电路"即可实现

IO不怕接VCC,不怕接地,不怕混线,不怕断线(过孔未沉铜)~~~

即可在一片IO上用铁棍"弹钢琴"~~~

"电路"

V---自恢复保险---+----LDO----MCU---IO <---搞破坏(VCC,GND,...)
            瞬态拟制器
                GND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showEssence.asp?id=6439&page=3

网友:
还是大叔的理论水平高,一个开漏双向IO就能整出篇文章来

                                 好!

网友:
哈哈~~~抓把铁纱撒在芯片上也平安无事,不知敢在STM32上做实

                                 哈哈~~~俺现在没这个胆~~~

网友:
H大叔以后可以做个STM32的板子试试 呼呼

电源这块得好好考虑

向往不怕短路的板子

网友:
晕...开漏且能读IO状态,那个不叫“真”双向IO吧?叫“准”

网友:
倒塌了.10楼那句提到"真"双向了???"准"字不老少~~~00学会报复

                                 长大了~~~

网友:
本来打算OD输出5V呢

                                 最后发现上不去,内部的ESD二极管强制拉下来了

网友:
哈哈~~~俺说楼主的,没说10楼的~~~

                                 你看楼主的第5条,写的就是真双向嘛。

网友:
看到LS的LS说的,发现我刚才开的主题是白问了

5V容忍似乎办不到了

大概和STR71X一样,只有I2C管脚能5V容忍了

网友:
谢谢17楼的实验

首先我们会做相应试验看看是否所有管脚都是如此还是个别管脚,然后还要与设计师沟通已证实实验现象。按照我的理解开漏输出应可通过外部上拉产生有别于芯片供电电压的电平,但如果确如17楼所说输出电平“被内部的ESD二极管强制拉下来”,这确实是个遗憾。

我会进一步证实这一现象。

关于5V容忍的问题,这个一个被动的概念,即把5V电压输入到相应管脚,该管脚能够承受这个电压并正确地识别逻辑"0"和"1";是否能够输出5V不属于“5V容忍的问题”。

网友:
“被内部的ESD二极管强制拉下来”,不是遗憾

属于基本配置了,作用还蛮大的呢。

想当年,CMOS芯片的防静电要做得很仔细,包括防静电的泡沫、IC盘。
现在随便找个美纹纸甚至透明胶带,都可以用来包装样片,这2个ESD二极管功不可没。

现在的74、40系列的CMOS芯片基本都有这2个二极管了。
7406是要挂上拉的,LS的可以上高电压,HC的或者LV的都高不过VDD+0.6

我也感到奇怪,当初设计系统的时候咋忘记了呢?我是用STM32驱动5V的LCM,以为设个OD output外面拉5V,数据就顺利过去了。

网友:
OD门既然电压拉不高,要它何用?当然有用

1、Hot所说线与,是总线上的用途,还有hot所说不怕总线短路的优点
2、增加驱动能力,上拉电阻的大小根据需要选择,多数IC灌电流强于拉电流。

网友:
ESD保护二极管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的遗憾是指不能上拉到5V有点遗憾。

我不是太懂,请教楼上大侠,如果保护二极管的钳位电压设计到5V是否不会影响ESD保护?

网友:
OD输出5V

                                 哪个5V容忍的引脚不能输出5V?

网友:
5V容忍,应该是采用5V稳压管做ESD保护。

                                 如果是ESD二极管,就不能称为5V容忍。

网友: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试验,在5V容忍管脚上可以上拉到5V

试验是在PE12管脚(LQFP100的43脚)上做的,从数据手册上看这个管脚为5V容忍管脚;该管脚外接一个47K电阻并上拉到5V,配置该管脚为开漏输出并输出逻辑"1",测量该管脚可以达到5V。还没有测过其他管脚。

请17楼的朋友查一下,您使用的是哪个管脚做的测试?该管脚是否为5V容忍管脚?

关于如何判断一个I/O管脚是否为5V容忍管脚,请参看另一个帖子: STM32的哪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

网友:
哈哈~~~外接限流电阻容忍管脚250V~~~

网友:
外接限流电阻容忍管脚250V?这要看保护二极管的钳位电压是

                                 关于25楼的问题,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输出管脚的框图(3楼)如下,在图下方有一行小注,清楚地写明5V容忍管脚上的保护二极管与非5V容忍管脚上的保护二极管不同,它是专门适用于5V容忍功能的。

网友:
哈哈~~~俺的意思是外高压应该加限流电阻才是~~~

网友:
实际我是上拉到6.5V,那边总收不到1

                                 这个VDD_FT可以自己设定吗?那样就很完美了啊

网友:
30楼的朋友,您有没有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输出电压是多少?

                                 还有您用的是哪个管脚?

网友:
McuPlayer把应用玩反了~~~钳位二极管主要是对输入高压或负压

做为输入,钳位二极管将保护IO到VCC+0.2~VCC+0.7V或GND-0.2~GND+0.7V

若作为输出高压只能是高电平的电压,最多到VCC.

根据高低电平"简易转换原则":(可到菜地搜索"菜经"~~~)

低压侧至高压侧转换应该加NPN三极管,且在高压侧加上拉电阻.
注: 低压侧钳位二极管是挡不住高压水流的~~~

高压侧至低压侧转换应该加二极管,且在低压侧加上拉电阻.
注: 低压侧的灌水是流不过二极管到高压侧的~~~

所以既然要驱动外部高压,用简单的外部上拉是不行的~~~
限流后的上拉实际是高压-低压后的再分压,这个电平的大小决定了是否能驱动5V负载器件.

故为了不头痛的话,用电平转换芯片或"菜经"才是正确地选择~~~

网友:
菜农出场,俺们全菜了

                                 好在俺是青菜,还没发黄,哈哈~~~~

网友:
对菜农的说法有点意见

>>所以既然要驱动外部高压,用简单的外部上拉是不行的~~~
限流后的上拉实际是高压-低压后的再分压,这个电平的大小决定了是否能驱动5V负载器件.

如果是开漏输出,钳位二极管又接到VDD_FT而不是3.3V,那么上拉到五伏是可以实现的

还有VDD_FT应该是芯片内部信号,无法自己设定

网友:
俺也没研究STM32的管脚VDD_FT也不知什么来历,暂且只当VDD吧

网友:
我估计McuPlayer网友的问题

是用了非5伏容忍的管脚 就算开漏加上拉,也只能拉到3.3+0.2=3.5V

是ESD钳位二极管在作怪

这也是我为何会开主题发问那些管脚是5伏容忍的原因

因为没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会出状况

网友:
只要能上拉到5V,我就不再对这个VDD_FT做进一步解释了

                                 只要能上拉到5V(请看26楼),我就不再对这个VDD_FT做进一步解释了,因为它不影响使用;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它的设计原理。

网友:
俺猜测是个5V的稳压管???实际应用中经常有钳位和稳压之分和

有时钳位不了时只能采用稳压手段~~~

可参见SMBus接口就明白了~~~它可上拉N (V)~~~因为外部电压是不定的~~~

估计是个5.6V的稳压管,请版主去问问法国MM设计师俺猜对否???

网友:
关于GPIO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

    这方面内容ST的技术参考手册也上就这么一句话,请问具体有什么差别,?版主能详细讲讲么?
    PS:抱怨一下ST的技术手册相对于其他如ATMEL等编写地实在是差劲,好多地方都不讲得不明不白很难懂,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人家是法国公司,文化差异实在太大的缘故,哈哈

网友:
如果仅是输出一般无须拉高电平。

现在大多数元件的输入出电平,符合TTL电平的要求:
输入:低电平<0.8V;高电平>2.0V.
输出:低电平<0.4V;高电平>2.4V.
开漏共线的代价是速度。要速度高,拉高电阻的值要小。

网友:
还是60岁老头有经验~~~

                                                                 +5V
                                                         上拉电阻(分压电阻)
VDD---钳位二极管(假如被钳到3.3V+0.6V)--限流电阻(此时实为分压电阻)--+--->被驱动的外部IO

从"图"上可以看出低压端驱动时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变成了从5V到GPIO管脚(3.3V+0.6V)的分压电阻了~~~

有时候根据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实际意义将会发生变化~~~

所以如60岁老头说的,加快翻转速度和提高驱动能力就要减小上拉电阻的值.

根据"图"所示,若无"限流"电阻,那么管脚将被钳位到3.3V+0.6V!!!

故常可看见类似"图"的电路,它是可以"调压和调流"的~~~

看到很多老外精通此道,常用0电阻为之~~~

网友:
60岁老头?我还以为大叔才6岁

网友:
现在的产品就是用NPN解决的

基极和集电极各一个电阻

NPN不但基极拉MCU的电流,输出0的时候上拉电阻也白白的焦耳热啊。
本来还想搞成PP的呢,上下各一个MOSFET,省电啊。后来一展开设计,算了吧,需要的东西多着着呢,PMOS的驱动还得加个MOS管,PMOS和NMOS还用个非
门来互锁吧。
后来一想,咱这不是吃饱撑着,整这干嘛。10K上拉6.5V加上10K基极,不就一路浪费半个毫安嘛,咱又不用申请什么能源之星。

网友:
俺也觉得搞个NPN最省心~~~

网友:
继续请教香斑竹有关USART接口转换成单总线接口的问题

在1-Wire或HDQ16等单总线应用中,一般搞模拟IO进行.

由于单总线需要相对精确定时才能确保通讯数据的可靠传输,故模拟IO的CPU占有率太高...

而且支持单总线的MCU很少,几乎没有,故有下图的转换电路:

即用串口精确的波特率定时来实现单总线的要求.

由于一般的UART的TX(TXD)一般都是推挽输出的,故不能直接将TXD与RXD相连(自环例外).

看到本主题的讨论,想到既然STM32可以开漏输出,那么在GPIO模式下TXD和RXD连接.

但若是在第2功能即串口通讯模式下,TXD还能开漏输出吗?????

谢谢!!!!!!

网友:
菜农好像没进入状况

如果管脚有5V容忍,限流电阻和上拉电阻分压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McuPlayer网友也不用浪费一个NPN三极管和基极电阻了,设置为开漏,

直接加上拉即可

还有,跟60岁老头网友说一下,没错,现在大部份新的外设器件都是TTL电平兼容

但还是有很多老器件是5V CMOS电平的,如LCD模块,CD4000,74HC系列的芯片

用2.4V是无法保证一定能工作的

我记得之前和版主主曾经为了 全5V的系统(CPU+外设)好,还是3V+(5V容忍)好,

有过争论,那时没有结论,现在可以请版主主说一下,STR75X在国内推广得如何?

网友:
刚刚简单看了一下,STM32的USART有单线半双工模式

您看看合用吗?

谁看过或用过?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研究。

网友:
我用的外部VCC是6.5V

还是要可调的,最高不超过9V,STM32的5V tolernt还是不够用啊
除非象2003的达林顿一样,挂个COMMEN管脚单独在外面,多少电压容忍,你自己说了算。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特殊要求

我只是看到在17楼说要推5V LCM的要求,那就用5V容忍管脚加上拉就行

不知道还要上拉到9V,那就一定要外加NPN三极管了

网友:
嘿嘿,我早说过,McuPlayer是个高级玩家

                                 今天他要上拉到9V,没准儿那天他就要像Hotpower说的那样上拉到250V啦,哈哈~~~~

网友:
香版主还没回答我46楼的问题

如果不方便说数字,就说STR75X和其他3.3V ARM7的比例也行

我只是很怀疑5V的ARM7是否有市场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回答kl818bc的问题

这是商业秘密,具体数字不能说,比例也不能说;如果我说50%,很快我们的优势就没了;如果我说5%,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会松口气,“哈哈,ST坐蜡了”,他们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
带上拉的开漏不就是推挽吗

网友:
哈哈~~~带上拉的开漏可以线与,推挽是不行的~~~

网友:
哈哈哈

>> 如果我说50%,很快我们的优势就没了

因为5V ARM是独家,所以怕别人也跟进..可是相对表示ST 3V的ARM卖的不好

>> 如果我说5%,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会松口气

那就表示ST当初推出5V的ARM是失败的选择

其实在中国,只要上网去IC商那里查一查库存(21ic也有),就知道卖的好不好了

不必这样遮遮掩掩的,只要有很多人买的芯片,IC商就会作库存,这和中国采购

人员的习性有关

网友:
哈哈,您可以到网上去查,也可以公布在这里

但对于半导体厂商来说,网上查到的第2、3手信息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市场策略的依据,我这里公布可就变成第一手信息,可以作为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之一了。

我在这里发布真信息——不行! 发布假信息——也不行!  唯一能做的只有“遮遮掩掩”,哈哈哈~~~~~~

网友:
哈哈~~~俺还是喜欢3.3V的ARM~~~

网友:
香版主可能误会我要问的问题

因为ST是大厂,有些订单可能一张就抵中小公司一年的营业额,但是这张订单

不一定是因为是5V的ARM才获得的,可能是品牌,可能是关系,可能是习惯....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比金额大小,而是比优势,或是说比能接受或是渴求5V ARM

的公司或研发人员数量,和3V ARM的比例

或是只是刚从旧的5V CPU转型成为ARM,来不及改动其他5V外设,就

先用5V的ARM,但迟早会改成3V的ARM,这种就不能算优势,只能算机会

因为现在5V的外设或闪存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我还是不认为纯5V的ARM

会有什么优势,尤其整个重新开发的新产品

网友:
我们谈三个数字:M$、ASP和PCS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不用套了,徒劳的,哈哈~~~~~~~~

网友:
我又不是敌对厂商

                                 只是从产品开发技术的角度来讨论,不是要套什么数字

网友:
有时候技术、市场和生意是互通的

                                 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好的价钱,这是生意场上的三驾马车,哪个跑的快都不得了。

网友:
离题太远了 自删

网友:
好像离题太远了,香版主看完后帮我这两篇改掉或删掉

网友:
若是都像我这样的身体,保证心平气和。另外

回45楼 hotpower兄弟
USART接口转换成单总线接口是很有意思的。我没精力仔细研究。
若是在串口通讯模式下,TXD能开漏输出最好。若不能输出,TXD回送空脚1,再用中断空脚2开漏输出。这是歪招。

回46楼 kl818bc高工
“74HC系列的芯片,用2.4V是无法保证一定能工作的”。请核查74HC系列的芯片的手册。

网友:
看这个GPIO牵涉出如此多的问题

网友:
HC = HIGH SPEED CMOS

就是74系列的功能 , CMOS的规格 包括VDD范围和VIL和VIH都和CMOS一样

VDD 从 3V  - 12V

VIH > 2/3 VDD

VIL < 1/3 VDD

网友:
刚才随手上了几家大厂的网站

发现VDD电压没有我想像中的高,都是2-6V

但是CMOS规格就是3-12V

可能是为了降低成本,而且厂家认为大部分用74HC的人都不会用到大于6V

但是VIH在VDD=4.5V都是3.15V, 5V时更高推算要3.5V , 2.4V一定是不稳定态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cd74hc138.html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899/m74hc138.pdf

网友:
我记错了,kl818bc高工是对的。

网友:
九点了,回家倒塌了

网友:
我以前也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在1991年的时候就吃过一次亏,用TTL去驱动HC245,老是不稳定,而且会挑芯片

搞了几个晚上,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改用HCT245就解决了,但HCT贵且不好买

如果能在设计电路时就考虑最好,从此对这种问题就特别注意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上回还有网友和我辩说只要大于2.5V就算高电平

还有ZLG很有名的第一代EASY-JTAG(不是-H的),也是会挑电脑,挑笔记本,

我估计也是电平的问题,只是因为芯片上了胶,我无法去证明,ZLG也不可能公开原理图,

ZLG一开始不承认,推说是并口地址,ECP/SPP模式,延长线...,还把相关的贴都删了

可是因为太多受害者出来指认(我也是),他们全面改换用EASYJTAG-H解决问题

最后还是出来公开,很低调的认错了

网友:
这个“快”,是相对的,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

                                 很关心到底STM32到底如何与5v芯片兼容,好像官方只是一说,但没具体电路图例子。

网友:
STM32与5V器件的互连问题

互连的问题可以分为2个问题:一是输入管脚的连接,二是输出管脚的连接。

STM32上5V容忍的输入管脚可以直接接到5V器件的输出管脚,并能正确地识别逻辑电平;这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

STM32上5V容忍的输出管脚也可以直接接到5V器件的输入管脚,关键是外围的5V器件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逻辑电平;因为STM32是3.3V供电的器件且没有内部升压电路,所以输出管脚不可能输出5V电平。如果5V器件的输入管脚要求输入电平必须是5V逻辑,那么STM32的输出管脚需要配置成开漏输出,并在片外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5V,这一点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讨论了。

网友:
电平转换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热门的话题

                                 大家多在maxim,TI这些网站看看,有很多相关的应用笔记

网友:
和39楼关心同样的问题

关于GPIO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
------------------

这个速度是指IO口速度,还是只控制io口的寄存器的速度?

如果是io口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产生50mhz的方波? 如果不能产生这么高频率的方波,那这个50mhz又是干什么的?

网友:
GPIO有3种输出速度可选(2MHz、10MHz和50MHz),这是指IO口速度!

“如果是io口速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产生50mhz的方波?”

这句话不完全正确;IO口能输出这么高频率的方波!如MCO输出可以达到这个速度。记得坛中有人做过试验,输出MCO=48MHz可以得到方波,但输出MCO=72MHz,波形已经变形,请看这个帖子中ijk的发言:STM32的IO响应速度

但IO口不能产生这么高频率的方波,只能产生18MHz的方波,这是由内部结构决定。

网友:
看了那帖

首先“两个脉冲间隔约为400ns”,表示信号频率小于2.5MHz;其次“脉冲宽度为20ns至100ns”,正脉冲(半周期)最小为20ns,表示脉冲频率小于25MHz。根据这两点,只要定时器能产生这样的波形,I/O端口肯定能够正确地输出;至于定时器能否产生这样的波形我还没有仔细研究,似乎可以使用单脉冲模式(One pulse mode),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如何产生。
---------------

我要测量的频率跟这个差不多,估计是在6ns-20ns 之间,原先理解是STM32的IO口50Mhz是指能IO产生方波最高频率是50Mhz,看来是理解上的错误.

网友:
不知Stm32是否敢直接短接TX,RX???

不知在串口模式下TX是否能设置为开漏???

如果这样STM32就太完美了~~~
相关链接: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870313

网友:
记得我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STM32的USART有单线半双工模式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19.3.10节。

这种单线半双工模式不能用吗?一定要用双线模式再短接吗?

网友:
这么好的贴高手在谈谈啊,不能让它沉了,俺盖盖楼顶下...

网友:
io口电路图

                                 我怎么看不到电路图?电路图在哪里有下载?

网友:
楼上要什么电路图?

                                 I/O端口的内部实现图在STM32的手册中。

网友:
哪些端口是CMOS口呢?资料上不是很清楚啊

                                 哪些端口是CMOS口呢?资料上不是很清楚啊,资料中把IO口分为TTL 兼容口和CMOS兼容 口,TTL又有一部分是FT,可是CMOS是哪些呢?

网友:
好东东,学了,谢谢

                                 好东东,学了,谢谢

网友:
所有端口都是既兼容TTL电平又兼容CMOS电平

                                 所有TTL端口兼容CMOS电平,所有CMOS端口兼容TTL电平,所以不必具体说明哪些是TTL端口哪些是CMOS端口。

网友:
ST的CORTEX M3没有再出纯5V版本的

>> 不好意思,我没办法回答kl818bc的问题

>> 这是商业秘密,具体数字不能说,比例也不能说;如果我说50%,很快我们的优势就没了;如果我说5%,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会松口气,“哈哈,ST坐蜡了”,他们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 实在不好意思。

证明了,ST的纯5V ARM7是失败了

网友:
这么好的贴高手在谈谈啊,不能让它沉了,俺也盖盖楼顶下...

                                 这么好的贴高手在谈谈啊,不能让它沉了,俺也盖盖楼顶下...

网友:
                                 先定义下!!!!

网友:
三、每个GPIO口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的输入,便于系统灵活设计。
但PA1和PB1口是没法同时设置成外部中断的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