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区别

楼主:
请教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和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两种芯片的区别?

网友: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是Flash容量大于128K字节的STM32F100系列产品。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是Flash容量大于128K字节的STM32F101和STM32F103系列产品。

看看这个说法的出处应该可以辨别。

网友:
                                 多谢香水版主,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value line 是低成本解决方案,应该只有STM32F100系列有,对吧。 因为还有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和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网友:
STM32F100系列就叫value line,怎么能说"应该只有STM32F100系列有"?

其它系列不叫Value Line。

STM32F100系列 = Value line = 超值系列
STM32F101系列 = Access line = 基本系列
STM32F102系列 = USB Access line = USB基本系列
STM32F103系列 = Performance line = 增强系列
STM32F105/107系列 = Connectivity line = 互联系列

网友:
STM32F100系列就叫value line,怎么能说"应该只有STM32F100系列有"?

其它系列不叫Value Line。

STM32F100系列 = Value line = 超值系列
STM32F101系列 = Access line = 基本系列
STM32F102系列 = USB Access line ...
哦,谢谢。明白了

网友:
                                 我也明白了

网友:
@note
- Low-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 Medium-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 High-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 XL-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512 and 1024 Kbytes.
-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microcontrollers.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是针对,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

网友:
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e
- Low-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0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 ...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