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的MISO问题

楼主:
SPI的CLK和MOSI用于控制LCD;
SPI的MISO还能否用作普通IO呢?

网友:
                                 不能, 你驱动液晶, 难道不要读取液晶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
我不需要读取LCD的状态。
只用了CLK和MOSI输出信息给LCD。

现在准备拿SPI_NSS和MISO用作普通IO。

网友:
                                 用作普通IO可以,如果用做其他复用功能就不行了吧?

网友:
                                 可以用作 A0, R/S 等, 测试通过

网友:
用作普通IO可以,如果用做其他复用功能就不行了吧?
为什么不行?

除了勘误手册上列出的问题,都可以做其它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