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的GPIO浮动输入时可以直接接3.3V吗?

楼主:
我的一块板子有一个管脚是做版本标记用的,一直保持浮动输入外部上拉状态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直接接3.3V电源,因为管脚周围没空放上拉电阻了。
Datasheet 5.3.13 Table 45. I/O static characteristics 里有一项 Input leakage current Max为1uA,是不是意味着GPIO浮动输入管脚直接接3.3V,电流也不会超过1uA?

网友:
                                 浮动输入管脚可以直接接3.3V。

网友A:
                                 我发现开发板上的BOOT0要经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地或者3.3V,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开发板;实际上BOOT0可以直接接地或VDD,不必接电阻。

网友:
                                 是Keil出的MCBSTM32E,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在实际产品中可能会在启动过程中因为干扰而形成高电平吧。

网友:
是Keil出的MCBSTM32E,这么大的下拉电阻在实际产品中可能会在启动过程中因为干扰而形成高电平吧。
如果担心就把下拉电阻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开发板上的BOOT0要经过一个10K的电阻接地或者3.3V,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电阻?

手册要求,BOOT0不能悬空,推荐串联一个10K电阻到地或者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