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串口中断的问题请教

楼主:
串口想做成接收中断方式,

   /* Configure UART1 for 2400 baud. */
   AFIO->MAPR &= 0xFFFFFFFB;      //不映像
  GPIOA->CRH &= 0xFFFFF00F;
   GPIOA->CRH |= 0x000004B0;
   RCC->APB2ENR |= 0x00004000;         //Enable USART#1 clock
   USART1->BRR = 0x73E0;                 // Configure 2400 baud
   USART1->CR3 = 0x0000;                 // 8 bit, 1 stop bit
   USART1->CR2 = 0x0000;                 // no parity
   USART1->CR1 = 0x202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
   UARTLed_Flash(1);         //亮灯
   Pro_USART1_RecData(); //串口数据处理
}

但是进不了中断,用查询方式是可以的。

想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的吗?

网友:
串口1中断调通了,但串口2中断还是没调通,麻烦帮我看看还有那些地方要设置的。

#define InterruptSet_EnableReg2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08))      //中断允许置位寄存器2
#define   USART2_IntFlag               0x00000040; //USART2中断允许位偏移值

   /* Configure UART2 for 9600 baud. */
   AFIO->MAPR |= 0x00000008;     //映像
   GPIOD->CRL &= 0xF00FFFFF;
   GPIOD->CRL |= 0x04B00000;
   RCC->APB1ENR |= 0x00020000;         //Enable USART#2 clock ; Disable I2C1
   USART2->BRR = 0x073e;                 //Configure 19200 baud
   USART2->CR3 = 0x0000;                 // 8 bit, 1 stop bit
   USART2->CR2 = 0x0000;                 //no parity
   USART2->CR1 = 0x202C;
   InterruptClear_EnableReg2=0xffffffff;
   InterruptSet_EnableReg2=0;
   InterruptSet_EnableReg2|=USART2_IntFlag;   //NVIC核允许USART2中断发生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处理程序
{
   USART2->CR1 = 0x200C;
   Pro_USART2_RecData();        //接收串口2数据
   USART2->CR1 = 0x202C;
}

网友:
                                 请问中断向量应该怎样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