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版本有同时支持MSP430和ARM吗?

楼主:
IAR 版本有同时支持MSP430和ARM吗? IAR for MSP430 和IAR for ARM或者同一个电脑上同时装上这2个版本可以吗? 有冲突吗

网友:
好像是可以同时安装的

网友:
                                 没有试过, 毕竟是同一个公司的产品, 一起工作应该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keil就能ARM和51共存,要是IAR不能共存就说不过去了,总不能每个类型的都单独弄台电脑吧

网友:
IAR 版本有同时支持MSP430和ARM吗? IAR for MSP430 和IAR for ARM或者同一个电脑上同时装上这2个版本可以吗? 有冲突吗
IAR for MSP430 和IAR for ARM 在一个电脑上同时装上这2个版本,据说是可以的

网友:
                                 俺已经装上了,可以同时装2个,2个文件夹,分别打开就可以。 就是还没有写程序测试(笔记本没并口,没串口,JLink 老师说等着吧。。。。。。 Jtag不能用啊)

网友:
IAR除了软件版本外,还有一个IDE版本。
IDE版本相同的,就可以装在一起。
IDE版本不同,就不能装在一个目录。

目前,IAR EW430 5.10,IAR EWARM 6.10 ,IAR EWSTM8 1.20 的IDE版本都是6.0的,
可以装在同一个目录。

网友:
IAR EWARm 都有6.10了啊?

网友:
貌似MSP430和ARM在安装的时候只能二选一

网友:
可以,但是要考虑
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