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ault如何处理

楼主:
                                 应用STM32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HardFault,这个时候总是有点手无足措,不知道该如何快速定位问题所在,看过<Cortex-M3权威指南>里面关于异常的一些说明,但是还是不会处理,故请教版主。在坛内看到有人说“在进入HardFault_Handler之后,根据堆栈指针查看堆栈,找到堆栈中最新的函数返回地址,到这个地址上去加断点,一步步根据汇编执行代码”。我尝试了下,但是发现堆栈中存放的是一个系统保留的地址04EDE0。请教下版主,这类问题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为何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
进入HardFault, 如果是初次访问错的原因进入的,还有可能从推栈反推。

楼主描述的情况,大概早几条指令就已经错了,
然后一错再错(早不在正常的程序里了),最终跑不下去,出现HardFault.
这个大概只能靠程序员的敏感性。

网友:
已经查到是数组越界的问题了,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通用的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到是数组越界的问题了,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通用的好的解决办法呢?
也没想到啥好办法
我一般到处用PRINT_LINE打行号,多打一些总能抓到。

#define PRINT_LINE   do{printf("%s,%d\n", __FILE__, __LINE__);} while(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查到是数组越界的问题了,但是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通用的好的解决办法呢?
好的办法就是写程序时要格外小心;如果又可能,就在访问数组之前,先对下标做边界检查,检查通过后再访问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