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的问题。

楼主:
有问题请教:
自己做了板子,芯片是107vc,电脑跟板子之间通过一个5口的交换机连接,ping板子时返回时间都少于1ms;
但是公司的网络接进这个5**换机以后,ping板子返回的时间就变得很不稳定,而且大部分都在几百毫秒以上,有时甚至超过一千毫秒;
而且这时把连接公司网络的网线从交换机拔走,还完全ping不通了,要重启板子才可以再ping通。

网友:
                                 想请教下,是不是那些地方没设置好呢?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不是用的107自己集成的网络接口,没有扩展专用的以太网芯片吗?集成的好不好使,我也想用的
我用过扩展的芯片,计算机和板子都接在一个路由器下面,通信还挺正常的。

网友:
                                 107+DP83848的。

网友:
                                 我也清过ARP了,也是ping不通,要重启板子才能ping通。

网友:
                                 哦,这个还没了解过,我用的CP2200

网友:
                                 计算机和板子在一个HUB下面,不接外部网络通信是很正常,接上外部网络就行了,返回时间很长,而且拔掉外部网络就完全ping不通了,要重启板子才可以,困扰啊!!

网友:
                                 计算机和板子在一个HUB下面,不接外部网络通信是很正常,接上外部网络就不行了,返回时间很长,而且拔掉外部网络就完全ping不通了,要重启板子才可以,困扰啊!!

网友:
我也清过ARP了,也是ping不通,要重启板子才能ping通。
多清几次ARP,然后查查电脑和板子的IP

网友:
板子的IP是写死程序里面的,电脑也是写固定Ip的。
而且板子ip跟电脑ip是通一个段的。

网友:
板子的IP是写死程序里面的,电脑也是写固定Ip的。
而且板子ip跟电脑ip是通一个段的。
这种情况就比较奇怪,建议在电脑上装个抓以太网包的软件,监控所有数据包,或许能看出些问题。

另外,有可能板子上的以太网协议栈不够 稳定可靠,也可能出现LZ的问题。如果可以,最好重新初始化 以太网协议栈

网友:
我是用了demo程序里面的 Net_Debug.c 和 Net_Config.c 这个两个文件进行初始化。
因为那些协议栈只能一知半解,所以也不清楚能怎么修改,就想问一下,大概要修改些什么?

网友:
                                 如果是因为公司网络有大量的ARP广播包,怎样可以设置一下,滤掉它呢?

网友:
如果是因为公司网络有大量的ARP广播包,怎样可以设置一下,滤掉它呢?
这是1个可以考虑的思路。
STM32F107板子如果只需要跟某台电脑通信,那么可以从MAC层过滤掉除了那台电脑以外的其它MAC地址,并且 STM32F107有这样的MAC过滤功能

网友:
                                 不单单与某一台电脑通信的,我是说能不能屏蔽掉那些广播协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