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控制3个电机,如何设置步数

楼主(2010-12-22):
请教STM32控制3个电机,如何设置步数
计划用一片STM32F106同时控制3个步进电机,请问如何对输出的PWM波形计数?
步进电机
计数
如何
计划

网友A:
使用3个定时器输出了3路频率不同的PWM

网友B:
有很多方法。控制脉冲输出的持续时间就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C:
我看未必要 PWM 信号吧, 楼主是 PWM 控制相电流, 还是控制脉冲数?
如果控制脉冲数, 一个定时器溢出周期短一些, 作为时间基准就足矣。
要是控制相电流, 呵呵,这可不是个好办法。建议楼主还是别尝试了。

网友D:
LZ把所用的步进电机具体参数列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忙!
原则上应该没有问题!
STM32F有8个TIM,多数都带比较输出功能,3个电机是否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