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编译警告Warning[Pe014

楼主:
请教IAR 编译警告 Warning[Pe014]: extra text after expected end of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ifndef INIT_SYS.H    /*就是这行警告*/
#define INIT_SYS.H

网友:
                                 如果是因为不能出现“.”,那这个规定又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看看IAR的手册上怎么说的。

网友:
看看IAR的手册上怎么说的。
你是指IAR的用户手册吗?

网友:
                                 INIT_SYS.H 不是有效的标识符,不能#define.

网友:
                                 再看一遍C语言的书.....

网友:
格式不对  改成 #ifndef __INIT_SYS_H

网友:
预处理中不能出现.这个符号,格式不对,可写成INIT_SYS_H即可,注意编写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