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供电电源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12-30):
STM32系统供电电源的选型问题
STM32芯片的供电电压一般为3.3V。现在系统外部提供24V直流电源。
我需要将24V的电源转换为3.3V,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好?
初步考虑使用TI的隔离式 DC DC 转换器,将24V直接变为3.3V不知道是否可行?
希望大家能给个意见。
直流电源

网友A:
当然可行。有很多DC-DC芯片输入电压的范围很宽的且效率很高。

网友B:
个人觉得用DC-DC把24V转成5V,再用LDO转成3.3V,这样给芯片供电的纹波小。

网友C:
一般都是象3楼的这种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