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板,帮忙确认一下STM8L-Discovery无法连接调试

楼主:
新购买的10pcs STM8L Discovery无法使用在板的STLink连接调试。
操作系统试过Windows 7 专业版、Windows XP,一共5台计算机都无法调试,但有台计算机使用Windows 7家庭版可以连上调试。

在出问题的计算机上软件使用过STVD 4.2、STVP3.22都无法连上,提示无法通讯。
但使用ST Link固件升级软件是可以升级的,固件版本V1.J0.S3(STVD 4.2安装路径下有个固件升级软件,应该是最新的吧?)。

板上的跳线也检查了,确认是安装User manual上的说明使用的,板上的MCU供电和STLink上的STM32供电也检查过,电压都在IC工作范围内,未超限制。
问了深圳这边的ST FAE,他们说他们还没有得到STM8L Discovery,不确认问题原因。

网友:
STVD 4.2安装路径下有个固件升级软件,可能是最新的

最新固件版本V1.J11.S3

网友:
新购买的10pcs STM8L Discovery无法使用在板的STLink连接调试。
操作系统试过Windows 7 专业版、Windows XP,一共5台计算机都无法调试,但有台计算机使用Windows 7家庭版可以连上调试。

在出问题的计算机上软件使用 ...
通常情况下ST-Link Upgrade可以找到STLink,那么STVD、STVP都可以连上它,除非STM8/STM32不工作,可以把STVP、STVD的故障截图发出来看看。

另外,看看STM8L-Discovery是否能正常工作。

还有,STM8L Discovery在板的STLink-固件版本V1.J0.S3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自打ST的网站改版后,我就没有正常上去过一会,压根更新不了资料。

下午试了一下W7下的XP Mode,工具可以工作。上两个图:
W7下的Error

XP Mode下Ok的

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W7下跑XP太慢了。

网友:
自打ST的网站改版后,我就没有正常上去过一会,压根更新不了资料。

下午试了一下W7下的XP Mode,工具可以工作。上两个图:
W7下的Error

XP Mode下Ok的

上传不了图片? ...
看样子,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连不上啊,怎么回事啊?ST-LINK is nonexistent. Please connect it and then perty.而且程序也进不了DEBUG。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谢谢。QQ:251314507,EMAIL:jun_qiu@infortech.net.cn

网友:
连不上ST-LINK

连不上ST-LINK。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啊,谢谢QQ:251314507。EMAIL:jun_qiu@infortech.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