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c6端口PE1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端口PE1设置为推挽输出,在程序中置位输出时,输出锁存器显示输出高电平而实际端口并没有高电平输出,其他端口引脚输入输出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PE0正常吗?

网友:
                                 PE0,PE2都正常,只有PE1不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IC本身的问题?

网友A:
                                 问题找到了,PE1,PE2都不正常,这两个端口输出是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而规格书里面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与实际不合,有错误。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PE1,PE2都不正常,这两个端口输出是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而规格书里面可以设置为推挽 ...

请问大神是从哪里看出PE1,PE2是开漏输出的?貌似PG0和PG1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找到了,PE1,PE2都不正常,这两个端口输出是开漏输出,没有推挽输出,而规格书里面可以设置为推挽 ...

手册里面没有说错,在管脚图那页清楚标明了【T】,下面注明是真正开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是从哪里看出PE1,PE2是开漏输出的?貌似PG0和PG1也是这样.

手册里面没有说错,在管脚图那页清楚标明了【T】,下面注明是真正开漏输出。PG0、1并不是开漏,一般只有I2C口才是开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现在知道PE1和PE2是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