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新手求助
shenjl
shenjl

网友A(2010-12-28):
新手求助
刚接触STM32,问一些基础的问题,请大虾们帮忙,谢谢!
以前用kei 做51的程序 一个工程一般会有很多的 .c文件 一个mian.c的文件
当用到其他.c里的函数时就 在mian.c的文件里包含.h的文件。 比如有个key.c 和key.h
但mian.c里用到 key.c里的函数就在mian.c里包含key.h
但今天我用MDK搞STM32的时候 发现有问题,编译出错
如图:

网友:
问题
大虾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B:
GPIO.c 是我的一个文件
在mian.c里要用到GPIO.C里的一个函数
于是我在mian.c 里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h"
怎么就出错 ??

网友C:
.C的文件你要放在 你工程里面有个 src 的文件夹里 .h的文件放在 inc 的文件夹下 就OK 了!

网友D:
可能是路径的问题,相同的目录下可以这样包含头文件,要么在包含文件时增加路径,要么在MDK中将该文件的路径定义为默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