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1R8T6的串口下载电路

楼主(2010-12-28):
关于STM32F101R8T6的串口下载电路
请问大侠们,STM32F101R8T6是否有使用串口来下载程序的电路,而不是使用JTAG来下载!
程序

网友A:
用串口1,ISP,得注意 boot0和boot1的选择

网友B:
2楼大侠,请问有没有这类的资料,如软件和电路等等

网友C:
到网上搜搜,另外就是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