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选型问题用---103ZE好还是103VE呢?

楼主:
还没用过STM32,现在想用选一款STM32芯片,主要用到
1. SPI for NAND FLASH,RF
2. FSMC for TFT,SARAM
3. USB
4.72HM,512K,64K
用103ZE好还是103VE呢?

网友A:
                                 强烈建议用103ZE。

网友:
这取决于LZ的应用。
有1点可以提醒的是,100脚的103VE的FSMC是地址、数据线复用的,而103ZE的FSMC是地址、数据线分开的

网友:
                                 我也觉得用ZE好点。

网友:
                                 最好问一下版主为何强烈建议103ZE!

网友:
                                 我也建议用103ZE

网友:
最好问一下版主为何强烈建议103ZE!
因为如果使用103VE,你还用外加地址锁存器,综合成本没有降低,反而把系统搞复杂了,同时PCB的面积也增大了。

再加上以后生产时的物流成本,可能就更不合算了。

网友:
                                 是的 而且103VE比103ZE便宜不了几块钱,价格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要用到外部地址线建议用103ZE,否则如只用到nand flash,tft用103ve够了,毕竟100pin的封装小些

网友:
                                 主要是从成本上考虑

网友:
                                 ze好点,资源更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用103ZE。

看你产品的需求,呵呵

LZ,需要芯片可以找我。现在价格比较实惠

网友:
建议用103ze

网友:
我也觉得是103Z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