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选项字节软件里怎么配置

楼主:
                                 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

网友:
请按照手册中介绍的这样,先使能对Option byte的写操作,然后直接写入要操作的字节即可。

网友:
                                 按手册上的操作就可以了,如果看不明白英文版的,我这里还有中文版的

网友:
#include "iostm8.h"
void main(void)
{
    FLASH_DUKR = 0xae;
    asm("nop");
    FLASH_DUKR = 0x56;
    asm("nop");
    while(!(FLASH_IAPSR & 0x08));
    asm("nop");
    FLASH_CR2 = 0x80;
    asm("nop");
    FLASH_NCR2 = 0x7f;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e) = 0x55;
    asm("nop");
    *((unsigned char *)0x487f) = 0xaa;
    while(1);
}

参考这个,相当于操作EEPROM

网友:
                                 认真看一下版主给的资料,就知道怎么配置了

网友:
下面的程序是产品验证过的。

#include "flash.h"

/*
**-----------------------------------------------------------------------------
**
**  Abstract:
**        读FLASH选项字节的值
**
**  Parameters:
**        Address   选项字节地址
**
**  Returns:
**        返回选项字节某个地址的值,高8位为Address的值,低8位为Address+1的值
**
**-----------------------------------------------------------------------------
*/
unsigned int Flash_ReadOption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value_optbyte,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0;
        unsigned int res_value = 0;

        value_optbyte =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
        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1);

        res_value = (unsigned int)value_optbyte << 8;
        res_value |= (unsigned int)value_optbyte_complement;

        return(res_value);
}

/*
**-----------------------------------------------------------------------------
**
**  Abstract:
**        擦除选项字节某个地址的值
**
**  Parameters:
**        Address 选项字节某个地址
**
**  Returns:
**        None
**
**-----------------------------------------------------------------------------
*/
void Flash_EraseOption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
        FLASH_CR2 |= 0x80;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
        FLASH_NCR2 &= ~0x80;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 = 0x00;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1)) = 0xff;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FLASH_CR2 &= ~0x80;      //对选项字节写禁止
        FLASH_NCR2 |= 0x80;
}

/*
**-----------------------------------------------------------------------------
**
**  Abstract:
**        写选项字节某个址址的值
**
**  Parameters:
**        Address 选项字节某个地址 Data 要写的数据
**
**  Returns:
**        None
**
**-----------------------------------------------------------------------------
*/
void Flash_ProgramOptionBy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FLASH_CR2 |= 0x80;      //对选项字节进行写操作
        FLASH_NCR2 &= ~0x80;

        FLASH_DUKR = 0xae;      //解除写保护密钥
        FLASH_DUKR = 0x56;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 = Data;
        *((@near unsigned char*)(Address+1)) = ~Data;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

        FLASH_CR2 &= ~0x80;      //对选项字节写禁止
        FLASH_NCR2 |= 0x80;
}

/*
**-----------------------------------------------------------------------------
**
**  Abstract:
**        选项字节擦写等待
**
**  Parameters:
**        None
**
**  Returns:
**        None
**
**-----------------------------------------------------------------------------
*/
unsigned char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void)
{
        unsigned char flagstatus = 0;
        unsigned int  timeout = 0x1000;

        while((flagstatus == 0)&&(timeout != 0))
        {
                flagstatus = FLASH_IAPSR & 0x05;
                timeout--;
        }
        if(timeout == 0)
        {
                flagstatus = 0x02;    //time out error
        }
}

/*
**-----------------------------------------------------------------------------
**
**  Abstract:
**        对选项字节的操作
**
**  Parameters:
**        Address 选项字节某个地址 Data 要写的数据
**
**  Returns:
**        None
**
**-----------------------------------------------------------------------------
*/
void Flash_OptionOperation(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Value)
{
        unsigned int temp = 0;

  do
        {
                temp = Flash_ReadOptionByte(Address);
                if(temp != Value)
                        Flash_ProgramOptionByte(Address, Data);
                if(temp == Value)
                        temp = 0;
        }while(temp);

        FLASH_IAPSR &= ~0x08;                         //EEPROM写保护使能
}

网友:
                                 正在学stm32,谢谢!

网友:
ROP是不是不能软件代码设?

不对了,OPTION选项字节只是针对除开ROP的其余内容,PDF上写ROP只能通过ICP下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软件中不可设置?这个我还没试,如果不行,还是回到原点了,因为在实际生产中ROP另外去设不可取了。

网友:
                                 经过实际测试,ROP可以软件设定保护。

网友:
                                 楼上兄弟,能说下ROP如何在程序里设定保护么?

网友:
请按照手册中介绍的这样,先使能对Option byte的写操作,然后直接写入要操作的字节即可。
请问选项字的写操作能直接在用户程序里进行么???

网友:
                                 为何我这样写就死机了啊

网友:
各位大侠,我在SWIM模式下将ROP读保护了,现在给stm8下不进去程序了,该怎么办才能重新写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