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的引脚重映射请教

楼主(2010-12-29):
STM32F103C8T6的引脚重映射请教
请教:
需要使用F103C8T6的TIM2或TIM3做正交编码输入(其他的定时器已经被分配),并且要求能耐5V电平。考虑将定时器的CH1、CH2重映射,但是重映射的引脚是和JTAG复用的,如果在运行的时候需要接入JTAG做调试,会不会有影响?谢谢!
定时器
其他
影响

网友A:
可否用sw调试

网友B:
用SWD方式,这样用的IO口少。

网友C:
sw连接需要SWDIO SWCLK两个,还需要什么引脚?J-LINK支持吗?

网友D:
我来回答吧,SWD完全可以,SWCLK+SWDIO再加地和VCC,复位模式选成SYSREQUEST,山寨JLINK反正是支持的。。。我在用。

网友E:
J-LINK V6.0及以上版本支持 SWD

网友F:
可以选择SWD,如果做的成熟完全可以把JTAG非使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