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COSMIC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STM8COSMIC编译器的问题!
memcpy(buff,buff+2,10);这样拷贝,拷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不知道如何解决了
数据
编译器
如何

网友A:
谢谢,memmove()确实解决了。原来在KEIL C51下没问题的,移植到STM8就不行了。

网友B:
跟STM8没关系,只跟COSMIC有关系

网友C:
这次可冤枉COSMIC了, 因为完全是楼主的错: memcpy()只能用在SRC & DST不重叠的地方; 而memmove()则无此限制, 因此前者速度快些, 因为不必判断是否重叠!

网友D:
请通俗的讲下

网友E:
5楼已经说得很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