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8S-discovery测触摸键引脚会导致程序问题

楼主:
                                 我下载的是评估板的触摸键程序,想看下铜片的波形,正常应该有锯齿波吧,但示波器一测那脚没看到波形,而且拿掉探头后再触摸,单片机控制的灯频率没反应,还是以前的频率,除非重新上电,那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按键进入ERROR状态了,死掉了。

网友:
前一阵子研究过它的源码,不是死掉,是出错以后被DISABLED了。
可以用1:10的档位去观察。

网友:
用示波器探头搭上去,会影响电容的充放电,但应该是可以看的(象LS说的用1:10的档)。
其实看STM8S的触摸键,通过SWIM的自动刷新去看那些 触摸变量,很方便

网友:
按键状态DISABLED了,不就是被软件库锁死了么,只能复位了。

一旦全部按键都ERROR掉,就不再进行按键检测,里面的充放电就不工作了。。。

网友:
源码是开源的,你可以在应用层再使能它,或者修改源码取消这个功能,现在触摸方案很多,我看也不是每种触摸方案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我这正常.

网友:
锁死?简直就是脑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