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硬SPI通不过

楼主:
选择HSI做为主时钟,16MHz
void CLK_Init(void)
{
    CLK_DeInit();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SPI初始化
void SPI_MyInit(void)
{
    SPI_DeInit();
    SPI_Init(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SPI_MODE_MASTER,
             SPI_CLOCKPOLARITY_HIGH,
             SPI_CLOCKPHASE_2EDGE,
             SPI_DATA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
             0x07);
    //SPI_CalculateCRCCmd(DISABLE);
    SPI_Cmd(ENABLE);
}

配置完上述两项后,SPI还是执行不过去,难道还有别的需要配置的参数吗?

网友:
                                 TMD,结贴,I2C片子和SPI片子都是一样的封装,焊反了

网友:
                                 呵呵,以后要细心点哦

网友:
                                 我说SPI这么简单的东西,想复杂都复杂不了,怎么就不好使呢,分儿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