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宏的执行比函数还慢?

楼主(2011-01-03):
为什么宏的执行比函数还慢?
用STM32F103RET6,编译器是keil,写了一个宏定义和一个函数,实现同样的功能,即在PA.0上发一个脉冲,定义分别为:
宏定义:
#define PULSE1(){GPIOA->BSRR=0x01;GPIOA->BRR=0x01;}
函数定义:
void debug_pulse(void)
{
GPIOA->BSRR=0x01;
GPIOA->BRR=0x01;
}
结果执行
while(1)
{
PULSE1();
}
其周期为210ns。
而执行
while(1)
{
debug_pulse();
}
其周期为93ns。
以上测试是用示波器直接看PA.0引脚得到的,不理解为什么函数执行的比宏还要快。
void
编译器
color

网友A:
太可怕了,严重关注,我在项目中也用宏定义嵌入到代码中,为了节省点儿运行时间

网友B:
看看对应的汇编指令

网友C:
宏
就应该是直接替换的,难道编译器还会拐个小弯实现?

网友D:
可能是编译优化的原因,做了一下实验,结果如下:
无优化
宏:125ns
函数:330ns
level 3 级别的运行速度优化:
宏:208ns
函数:97ns
先前做的是优化后的结果。

网友E:
用IAR试试,这个有奇怪,keil连这个也优化不了?